楼主(2013-01-01):
触摸屏GT 1050-QBBD-C,由于编程时把首页翻页设为首页,现在开机就显示首页,不能翻到下一页,也不能与PC通讯(因为触摸屏与PC通迅,在在触摸屏设置与PC数据传送,现在不能设置,就是显示首页)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A:
按住左右上角进入系统设置菜单
感谢!大侠按住左右上角进不了系统设置菜单呢?能否有别的方法。

楼主:
按住左右上角进不了系统设置菜单呢?能否有别的方法。

楼主:
已解决。在触摸屏送电前,按屏左上角就能进行设置了。。。。。。。

网友B:
上电后进入系统的触碰点可以在系统设置中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