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变频器实现55KW电机随负载变化自动调速

楼主(2013-01-01):
用PLC编程的方法来实现(根据负载大小自动变换星角)达到电机调速的目的可行吗?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分享一下。我趁元旦3天公司放假(我们加班)已将程序调试完毕,感觉还可以。

网友A:
一个电机的星形与三角形的切换只是电流和功率的变化,理论转速不变的。

网友B:
做实验的话电机太大了,损坏了不值。而且星三角不宜切换运行,星就是星三角就是三角,不能随便改方式的

网友C:
楼主的这方法有点悬!!!不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D:
还真没见过可以这样变速的呢,有创新精神是好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不可以的,星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F:
星三角运行和调速有嘛关系?降压运行并不降速!

1162859666@qq.com

网友G:
星行接法是降压运行,长时间降压运行容易烧电机。

网友H:
楼主没有理解星三角的基本原理,能用变频器还是用变频器吧,不要因为变频器爱坏就想其他的主意。说明一下有的电机一直都用Y接法也没有烧哦,而且是大量的用

网友I:
星三角运行可以调速,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J:
即使可以,也只是类似双速电机,不可能实现类似变频器的无级调速,

网友K:
开玩笑!绝对不行
小猫

网友L:
路过的,还真没有听说过星三角转换能用来调速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的,星不能长时间运行。

从哪看到这个论断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机的星形与三角形的切换只是电流和功率的变化,理论转速不变的。

这位大佬看看此电机铭牌,帮忙解释下功率的变化?理论转速不变??
海纳百川

网友N:
引用楼主tjzhmjj于2013-01-01 21:44发表的 不用变频器实现55KW电机随负载变化自动调速 :
用PLC编程的方法来实现(根据负载大小自动变换星角)达到电机调速的目的可行吗?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分享一下。我趁元旦3天公司放假(我们加班)已将程序调试完毕,感觉还可以。

星角能改变速度吗?你这样频繁星角;不要说接触器吃不消;就是电费也大大地浪费;
真诚到永远

网友O:
虽然不行,至少楼主也动了一翻脑子,应该表扬。

网友P:
没听过星三角电机互转调速,个人的理论是星形负载小一点,但启动时平稳运行,三角形负载大一点,但一启动就达到最高转速,觉得两者有好大用途的区别,例:自己经历的,,7.5KW电机带动砂磨皮带时,星形可以正常运行,而三角形,砂磨皮带就飞走了(掉下来了),不知道我的理论是否正确??

网友Q:
没有听说过星三角的调速

网友R:
不行啊,你如果使用变频器倒是可以把PLC省掉.
用一个电流变送器把电流信号给变频器,避开启动时间后,使用变频器的UP/DN功能来自动调节.

网友S:
星形運行時功率下降,保正星形時不過載,還是可行的,節能嘛。

网友T:
楼主的创新精神勇气可嘉

网友U:
这种做法好像不是很合理哦

网友V:
做一些成本高的且性能低的东西,就是浪费公司的钱。

网友W:
如果马达在额定电压是380V星形或220V三角形接法,电源频率50HZ的状态下运行。从理论上来讲转速是不变的。(马达极数,电源频率不变)
如果额定电压380V的三角形接法的马达接220V电压星形接法是不可长时间运行的,一般在大功率马达启动时候用的,其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但是转矩降低了。在电源频率50HZ不变的情况下220V运行是欠压运行,后果可想而知。
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省掉变频器的调速方案,恐怕令你失望了。

在东莞市

网友X:
不行的星三角形转速没有很大的差别是有相电流和功率的变化

网友Y:
TANGXIANGHUI
要是这样频繁转换,电机肯定过热,接触器受不了。

网友Y:
TANGXXIANGHUI
要是这样频繁转换,电机肯定过热,接触器受不了。

网友Z:
很有创意!不知楼主为何会想这些!我们要倒退着生活吗
threemissyou

网友AA:
电机转速公式:n=(f/p)×60;n是转速,p是磁极对数,f是频率

网友AB:
不行的星三角形转速没有很大的差别是有相电流和功率的变化
电机转速公式:n=(f/p)×60;n是转速,p是磁极对数,f是频率

网友AC:
老汉我活了88,才听到用星三变换调速,如果负载太大,在星型电机带不动时转速就会下降,转差增大,但是电流就会增大呀,超过电流会烧电机的,不知这人咋想的,还说试了可以。

网友AD:
开玩笑!不行 !

网友AE:
呵呵,变速嘛,没听说过。

网友AF:
不行的!会烧坏哦!

网友AG:
一个55的变频器才多少钱?值得这么费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