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剪板机PLC程序

楼主(2013-01-01):
各位大师是否有信捷XP2-18RT剪板机PLC程序,其它剪板机程序也可以,谢谢!
343638565@qq.com

网友A:
自己定一个吧,还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

网友B:
自己做吧,知道工艺很快就写好了,别人的不见得好

楼主:
谢谢!三楼朋友

网友C(2013-06-17):
自己没有做过,有几个程序没有注释也看不懂 确实程序很简单
高速计数器 长度比较 提前转低速 到达长度后切断
编码器位置安装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