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Q01cpu,请师父们解答下

楼主(2013-01-01):
q系列plc主机板上面的io是不是自动分配的?还是想西门子一样要组态?还有挂在QJ71C24N模块后的io点需要组态吗?还是默认的?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可以手动设置和自动分配,在编程软件中就可以参数里面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B:
调试的时候读取下配置就好了

网友C:
可以自动读取的----根据读取值 进行相关的修正!即可、、注意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