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驱动器的I/O线(50P)的CW,CCW差分输入怎么接线,设置

楼主(2013-01-02):
据说脉冲线用差分输入信号抗干扰力强,看A5的PDF还是没有结果。

楼主(2013-05-18):
最常归的接法是CW/CCw接法,楼主关注的是差分信号的接法吧?

网友A:
500K以下的频率怎么接都没事,关键是要选好点的屏蔽线和做好抗干扰措施。

网友B:
CW-CCW是控制方法,而不是接线方法
CW-CCW和脉冲与方向是控制方法、
差动和集电极是接线方法
QQ:569456723

网友C:
集电极输出与差分输出与线性输出是个怎么回事的???????

网友D:
好像是脉冲加方向,另外一种是双脉冲模式

网友E:
差分信号接44 ;45;46;47脚,将PR005设置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