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模內鉚釘檢測

楼主(2013-01-02):
現要做一工程,檢測沖壓下模有沒放鉚釘(直徑5MM左右),沒有就不能沖壓。又不准在模具內裝感應器,難點是檢測光纖不能垂直于鉚釘安裝(70度左右)并和工件有250MM距離,不知什么感應器才可穩定檢測?

网友A:
有方法!!只是不知道楼主那模具的安装方法和模具形状!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與模具外形沒關系吧

网友B:
基恩士有款传感器检测灵敏度在2张名片的厚度左右,光点直径3毫米左右,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价格2000左右

网友C:
现在视觉系统越来越多,价格也高。倒是可以实现。
大概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