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0这段程序对吗?仿真无后无输出

楼主(2013-01-02):
L 250
T MD 10
L 1000
T MD 20
L MW [MD 10]
T MW [MD 20]

网友A:
1,双字指针对非位寻址时,需保证后三位为0。一般我们用×8或SLD 3来确保指针的正确性;
L 250
SLD 3
T MD10
L 1000
L8
*I
T MD20
2,这个程序的效果应该是将MD250的值传到MD1000。这样监控时你可以更改MD250看MD1000是否跟着变化。

网友B:
请问上面的程序正确否···虚心请教

网友A:
L 250
吀 MD10
L 1000
吀 MD20
直接这样写是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C:
呵呵,还是看LAD 程序,形象易懂

网友D:
看惯了梯形图....

网友E(2013-03-20):
L 250
itd
SLD 3
T MD10
L 1000
ITD
SLD 3
T MD20
这样才行吧!兄弟们,需要严格的按照西门子的要求进行写程序哦!养成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