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

楼主(2013-01-02):
一台三菱PLC和多台变频器通讯时如何运用RS指令分别读出和写人各个站点的数据?是否可行?能附一点程序将更加感谢了。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RS485)】
链接: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58&categoryid=2
这里有PLC与一台变频器通讯的实例。
多台的思路就是:
把变频器通讯协议中对应变频器站号的存储器值进行修改,再启动M8122把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B(2013-02-23):
通讯问题让人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