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以前用的-F是一个USB转串口的加SC-11的一要线,后来串口丢了,直接买了一根USB-SC09-FX的下载线,但点击通信测试却出现下面情况,我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端口号完全与软件里面对应,还有就是我驱动也装好了,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笔记本上三个USB口,这根线不管插哪个口,都显示相同COM号,我郁闷也是在这里,我修改COM端口试试还是不行,望大家指点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也许是下载线质量差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B:
卸载掉驱动之后再重新安装看看。

网友C:
重装,换线,
大概大概

网友D:
换线。。。淘宝上买一根工业级的USB-232

网友E:
重装USB驱动程序,我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