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指令求助

楼主(2013-01-02):
各位大侠,我对3u的指令不熟悉,烦指教一下下图中的指令用法!

网友A:
2N的TO指令: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把H18写入到FX3U后面带的第二块智能模块的22号内存中

楼主:
噢,是特殊模块的写入指令,拜读了,非常感谢上面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