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32-BD与计算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02):
如题,三菱FX2nPLC上加装232BD板,与PC主板上自带的9针DB串口COM1通信,使用的通讯线是双母,内部接线3根,2、3引脚交错,5号引脚直通。
设备出去一个月,120套设备里已经有6套设备出现通讯异常,检查下来发现都是电脑的COM口坏了,电脑是惠普的商务台式机,型号各不相同。
有木有高手知道,这到底是电脑COM质量问题还是通讯线的问题?

网友A:
线缆有无屏蔽层与通讯头铁壳焊接?
并且PLC电源和PC电源接地效果如何?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通讯,需要做好屏蔽和等电位连接的。

网友D:
你的通迅线是不是自己做的?我的建议问一下三凌代理商,要么买三凌原装通迅线,原装线比自己做的要好的多。

楼主:
饿……这么说的话……似乎PLC和电脑都没有接地,只是给了交流220V电源而已,通讯线的话也不带屏蔽层的。。。难道就是屏蔽和接地的问题咩?但是为什么测试下来是电脑的COM口通讯不了了呢?

网友E:
斑竹所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