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02H很容易坏吗???

楼主(2013-01-02):
最近我接手的一台设备使用的是Q 02H CPU,老是出现ERR灯常亮,模式、运行都灭了,反复重启模式灯能亮,报错2200,程序无法保存。我公司的一个同事发现程序存储量超过了CPU容量,各位大侠,这个图里的红色部分能引起这个故障码?????

网友A:
还有这事,竟然还有负值的容量,赶快换容量高的PLC吧
每天好心情

楼主:
修改写入中保护步数量即可不会超出,但这样会不会损坏CPU呢???
abcde12345

网友B:
你看看电池是不是完蛋了,换个新电池

楼主:
和电池没关心。谢谢楼上的
好像坏的几块CPU都是09092开头的

网友C:
修改写入中保护步数量即可不会超出,不会损坏CPU 我经常这样做没有坏过呀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更换更大容量的CPU或增加存储卡呢???
我发现损坏的7块CPU均是09092开头的,奇怪了,都是报警2200,要么就是根本复位不了,错误灯常亮,无法联线诊断,不知道其他同仁是否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我一直再用QO2H,质量很好啊,打电话咨询客服,400-821-3030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E:
现在三菱的假货货很多,前段时间一个新的Q06H使用中报警存储寄存器异常,后面请人检测,居然是用Q02H刷的

楼主:
又是那么办法能检测吗????

网友F:
更换大的CPU

网友G:
清空内存,压缩存贮。不行的话更换之

楼主:
压缩存储????不懂,可否指教一二,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