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新手求教:有一个OMRON CS1G-CPU45H的PLC网络组态怎么通讯联接不上?

楼主(2013-01-02):
有一个OMRON CS1G-CPU45H的PLC,网络组态是用NETWORK做的,怎么用CX-ONE的NETWORK软件联接不上呢?需要怎样设置,才能通讯?

网友A:
网络组态不是应该用 cx-integrator 吗?

网友B:
看看你的端口,plc型号等设置是否正确。或者直接在I/O表里继承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