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2):
我有一台GP2301触摸屏,现系统语言是日文,我想把它变成英文,在此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A:
屏幕设置里有语种设置选项(FONT SETTING),可以选择的。建议看下手册。

网友B:
CONFIG文件配置为“英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设置里有语种设置选项(FONT SETTING),可以选择的。建议看下手册。

你说的这个,跟楼主所讲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
多谢二位了,一楼的答案肯定不是正确的.我试一下二楼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二位了,一楼的答案肯定不是正确的.我试一下二楼的方法.

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