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在第一次安装pro-face触摸屏时进去之后有个选择,,cf和usb 好像是,选哪个呢,不懂求解 ,,,,,?????

网友A:
新手啊学习中

网友B:
那个是问你从CF卡启动还是U盘启动,前提是你用CF卡或者U盘传输程序。
其他时候你可以无视。

网友C:
是因為觸摸屏內還未傳輸任何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