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5000元的垃圾橡胶断料机,改用通讯控制伺服送料,大家给点见意

楼主(2013-01-03):
切刀是电机带动的不能停也不调速也不想加变频调速。
打算用信捷的伺服400w的+信捷的屏用通讯控制,
信号就用接近开关测刀的上下位。第一次用伺服,
说实话到现在伺服实物都没见过(节后上班就去买)。
大家给点见意
秒表测 刀速90下/分 要求每次送料0--200mm
滚轴周长178 打算用同步带轮1:5(也没用过)
精度0.1mm 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个用伺服很好做的,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与触屏的通讯拟采用的是同一个品牌更好弄。好好研究吧

网友B:
触摸屏当伺服的面板用?不理解楼主的思路

楼主:
主要设定长度 一些显示什么的
位置模式 没有找到 jog功能
国产的同步带轮 到底怎样呢

网友C:
步进电机可以实现,加个三菱的FX1S-XXMT

网友D:
楼主记得用1备1.

网友E:
不知道怎样的机械部分?
春刺

楼主:
今天跑去了正泰店公司常在哪买,所以只有定货的份,带轮说帮我配,回来后打电话来说没带轮,娘西b,只能自己网上定做,大概问了下带轮精度6级200元一套,内孔25的是不是标准件

楼主:
这站没多少新帖,都是翻些老帖上来

楼主:
晕到 内部位置控制 电子齿轮 不适用
别的伺服是不是也这样
没认真看手册

网友F:
5000想用伺服就不要加什么屏了 编好程序就用吧

楼主:
机械上的误差有点大,不过还是能满足要求,就是完成了.在这里没有找到什么见意可惜。本帖可以下沉100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