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有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03):
有那位大师接触过特气侦测器嘛 我想了解它的性能及操作

网友A:
一种类似通断点,侦测到有某种气体就给出信号,或者达到某一含量;也有类似模拟量点,其实就是大气采样仪,可以测量含量,输出4-20毫安

楼主:
就是这种 不知道上面的师傅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