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反应的的两个光感的编程

楼主(2013-01-03):
小弟现有X0、X1两个光感,要求来一个X0信号,X1需相应动作一下,如不动作,就有Y0输出,X0和X1一分钟有450次左右的动作,小弟PLC型号是FX1S-14MR,谢谢!

网友A:
前段时间用电磁感应器计数,用国产仿三菱的PLC,一秒五次记不到数。要用编码器,高数计数功能。不知道你那个那个光电开关行不行。可以试下。
大概大概

网友B:
理論上可以。自己測試。
1分=60秒
450/60=7.5(1秒7.5次,取整數為8次)
1秒=1000ms
1000/8=125ms (一次信號時間在125ms內即可)
所以你的程式掃瞄時間要控制在125ms之內,這個很容易達到。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可以编出程序吗?大哥

网友B:
我只是隨口說說
程式自己想辨法
就當我不會寫就好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隨口說說
程式自己想辨法
就當我不會寫就好了
嘻嘻,先进们,都是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