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3):
我单位有一设备使用三菱PLC  Q68DAI模拟量模块,我不太明白其地址是如何分配的。就是一个液位计连接到Q68ADI模拟量模块的1和2上,然后在程序上显示该液位计地址为D103,请问各位大侠,这D103是模块上端子固定的地址啊?还是自定义的寄存器地址?(一个模块是8个通道的,共3个模拟量模块,程序中地址分配是从D100到D200的),液位计对应的D多少多少是根据什么来的啊?

网友A:
D是自定义的寄存器地址。GX WORKS2软件可在智能功能模块里面直接设置,写程式也可以。GX DEVELOPER软件可以写程式,也可用AD,DA专用设置软件直接设置。直接设置的看不到程式只能看到D地址。是的
程式是指梯形图么?

楼主:
首先很感谢楼上的细心解答,我是第一次接触模拟量的使用。还是有些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液位计接到模拟量模块的端子,在程序中分配的D地址是任意设定的,就是D100也好,D103也行,而不是由硬件端子固定了,这个段子的程序地址就是D103.  再一个:我只有GX DEVELOPER软件,没有AD,DA专用设置软件,这个AD软件是干什么用的啊,在什么地方能下载到呢?谢谢楼上!

网友B:
如图所示,自己看看吧。

楼主:
都是好银那!3Q

楼主:
GX WORKS2 我已经安装上了,这个确实很好用,可以分配模拟量输入的D地址,但是我用它却打不开我公司该设备的三菱Q的程序啊,难道是不兼容么?
于是我安装了GX DEVELOPER软件8版本以及AD专用设置软件GX-configure-AD2-EB,安装完后却找不到安装的AD专用设置软件啊,请问这个AD专用设置软件GX-configure-AD2-EB如何使用它分配D地址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GX WORKS2 我已经安装上了,这个确实很好用,可以分配模拟量输入的D地址,但是我用它却打不开我公司该设备的三菱Q的程序啊,难道是不兼容么?
于是我安装了GX DEVELOPER软件8版本以及AD专用设置软件GX-configure-AD2-EB,安装完后却找不到安装的AD专用设置软件啊,请问这个AD专用设置软件GX-configure-AD2-EB如何使用它分配D地址呢?谢谢

1,GX Works打开其他格式的(用GX Developer保存的)文件:

2, GX Developer安装了智能模块设置软件后的打开路径:

因为我电脑上没有安装,所以没有任何软件。安装了之后这里就会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楼上,那可能是我的GX-configure-AD2-EB没有安装成功吧,第二个和你显示的一样。第一个我再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