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跟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01-03):
三菱FX1N-M60TPLC 跟欧姆龙编码器连接时 为什么在断电的瞬间还能读到编码器A相 B相 Z相的信号,换了PLC 换了编码器 症状还是一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用过AB双相计数,计数器是C251,也是FX1n,没有出现你描述的情况,可能是你连接编码器的机构有抖动,或者信号有干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