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S7-200,226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1-03):
和S7-200,226PLC连接时,在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中只有打印设备的一个端口显示,没有PLC的端口显示,软件的以前用过,可以通信,现在不知道怎么没显示,和PLC也连不上,连接是显示超时,检查端口设置,检查波特率,PG/PC里的设置都是正常的,真是郁闷,有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在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中只有打印设备的一个端口显示,没有PLC的端口显示
这跟软件没有关系。
电脑上自带串口或USB转换后的串口 若驱动正常 就应该显示出来。

网友B:
重新安装驱动,先插编程电缆,再在设备管理器里确认端口,再连接PLC

网友C:
用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