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干式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3-01-03):
2500KVA三相干式变压器铁芯偏心实际运行一般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顶一下求解

网友B:
那也要看情况,如偏的情况,用电负荷,供电线路等等!简单就是相移比较明显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强电问题!!这里好象擅长弱电!!回答有点难…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噪声增大,发热

网友E:
噪声增大,该相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