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市电电流和太阳能电流为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2013-01-03):
近是我在一台设备上发现一个问题,但是怎么也想不通,望各位高人解答一下:是这样的这台设备是市电和太阳能共用的即两个电源,所有的风机,馬达都是DC24V 一个电源是用市电变压后转DV24V供设备使用,一个电源是,太阳能板发电后,经过蓄电池供给设备用,就是太阳能供电不足的情况下自动转市电使用,我用的是交流钳型表去测量负载的电流(在网上查过一些资料有的说可以用交流钳型表测直流电流)发现,在同样的负载下,用太阳能电源的电流是用市电电源的电流约2倍(这个时候太阳能是有DC24V的测量过)大家有见过这样问题没,说说看是怎么回事??? (问题原因找到了,用直流钳型电流表测试结果显示相同负载下市电电流为2.8A太阳能电流为2.7A相差不大可以接受,并没有相差到两倍。谢谢和各位给的帮助)

网友A:
学习一下,谢谢
热爱自己的专业

网友B:
安一个直流电流表

网友C:
观察一下带同样负载时的两个电压值是不是一样大。看是不是变压器功率不够。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路过,变压器本身无功功率,输出功率大小,用电设备额定功率

网友E:
蓄电池的容量决定了最大放电电流,变压器功率的大小也决定了输出电流的大小。所以你在用蓄电池供电时电流会大。我做过实验用20w 输出24v的变压器和100ah24v的蓄电池对led路灯供电后者发出的光要明显亮,也就说明后者的输出的电流要大点。不知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点道理,明天我到现场去再次确认一下容量是多少回复你

网友F:
应该是5楼回答的这样

网友G:
你吹吧,直流电不能用钳型表测电流的。不信你试试,看来你还不知道钳型表是怎么测电流的?钳形表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电流互感器,它只能检测交流电。要测直流电电流,只有串接直流电流表,或串接阻值很小的电阻于直流电路的回路中(要确保串入的电阻不影响直流正常工作状态下),可用内阻大的数字式电压表测该电阻的电压,再通过换算来求的(I=U / R)。

网友H:
交流钳型表测直流电流?违反规律。各位是不是在忽悠楼主啊?

网友I:
九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J:
直流电流可以用直流钳型表测量,不过价格要贵点

网友K:
没用过交流钳形表测直流电流   容量的大小决定了输出的大小

楼主: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先不管精确度,在现有的条件设备下,我们有一个数值对不对,可暂时做一下对比,问题是负荷没有变的情况下,为什么数值会不一样,才是我想问的,而不是说去控讨的直流电流表还是交流电流表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L:
有直流钳形表,也有不贵,华谊2108我用的,也蛮好的

楼主:
这个是可以去买一个来用,但我最主要的是想问大家,同样的负载,只是电源不同,为什么电流不一样现把所用的两个电源参数发上来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太阳能发电后是用是两个DC12V200AH串联的储能的。市电变压器是输入110V-240V 20A输出的是24V 63A这是实际的铭牌数据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先不管精确度,在现有的条件设备下,我们有一个数值对不对,可暂时做一下对比,问题是负荷没有变的情况下,为什么数值会不一样,才是我想问的,而不是说去控讨的直流电流表还是交流电流表的问题,谢谢大家

先量两个电压,电源的内阻怎样

网友N:
1:电源的性质不一样,2:蓄电池是纯直流,3:交流电源有纹波,4:用交流钳型表测量直流有误差。

网友K:
负载不变理想状态下是电流一样的 存在不一样的原因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