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个CP1H模拟量转换问题

楼主(2013-01-04):
请教个CP1H模拟量转换问题,我现场有一个0-10KG量程的压力表,需要4-20ma模拟量输入进PLC,想请教下模拟量程序怎么走,S7-200我知道,是6400---32000对应0---10KG,程序是如,某温度传感器,-10—60℃与4—20mA相对应,以T表示温度值,AIW0为PLC模拟量采样值,则根据上式直接代入得出:
T=70×(AIW0-6400)/25600-10
可以用T 直接显示温度值。
由于欧姆龙接触的比较少,不知道具体程序怎么做,在此请教了,如果有具体实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看看omron标度指令,scl scl2 scl3

网友B:
先设定分辨率,然后用线性标度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