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计算

楼主(2013-01-04):
步进电机角度1.8,丝杆转一周是16毫米。
如何计算一个脉冲走多少毫米,请打师指点
给出计算公式 学习 谢谢

网友A:
360/电机角度1.8=200脉冲
16/200=0.08mm 就是一个脉冲走过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0/电机角度1.8=200脉冲
16/200=0.08mm 就是一个脉冲走过的距离
正解,不过注意,一般都是细分的,比如细分到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