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4):
现有一台物料配比计量用工控机,昨天出现显示屏断续显示故障:重启自检显示Floppy  disk(s)  fall(40),按F1进入系统(dos),然后进入配比计量系统,显示30s后黑屏20s,主机发出滴滴滴三声响,重新显示配比计量系统,如此反复。当黑屏时按ESC键,能马上显示画面。在有显示时,按键盘任意键,能延长出现黑屏的时间。另在bios设置界面,始终不会黑屏。开始以为硬盘(只有dos系统和配比计量系统)有问题,更换后还是用问题。十万火急,请电脑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工控机底板ipc-6113p4 rev:B1,主板插在ISA插槽上)

网友A:
1、我还是估计硬盘有问题
2、为工控机做一次彻底的清洁;另外把能够拔插的东西全部拔插一次 并做好插槽清洁
上述操作过后 如果还出现黑屏,请更换成普通的电脑试用一下,看是否还会出这样的问题;

另外,配比计量系统 是个啥系统 是LINUX系统吗? 如果是的话 也可以换台电脑用的

网友B:
首先建议改从硬盘启动,你那个软驱错误应该可以解决,然后主要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地方问题,建议拔掉内存条,然后再启动,如果报警声音是间断的长响说明主板没有问题,然后再插上内存条启动试试,如果还不行,就RESET下BIOS,把主板上的电池拔了,正负极短路一下,如果,还不行,做好备份换个机子吧!

网友C:
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Good Luck~

网友D:
可能是内存条松动了,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E:
研华工控,我们也经常出现黑屏,启动不了,等等

网友F:
明写着和软盘驱动器有关,先把软盘驱动器关闭和拔掉再开机看看。

网友G:
这是静电干扰,你清理一下工控机!做一次bios清除就行

网友H:
工控机一般做个镜像就好些!有问题的话直接换个硬盘上去!不行换给电脑把程式和人家安装到另外一台电脑啊

网友I:
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经常碰到,问题主要出现在主驱动板或内存条上,换个插槽或内存试一下!如果不行,就证明你们动了CMOS设置,搞不好还原了CMOS设置,所以要将软驱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