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中报警表怎么用啊?

楼主(2013-01-04):
台达人机中报警表怎么用啊?画面要怎么设置?注意些什么?请哪位师傅帮忙讲一下好吗?谢谢啦!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其实报警大部分是在【选项】--【报警设置】中设定的。
如报警的触发位、位数、报警内容。
报警表只是画出这么一个页面,专门用来把报警信息显示出来。
请问兄弟几个报警信号怎么做啊一个我知道了但多个呢还请兄弟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B:
台达的报警用D寄存器实现,第0位代表软件里的0排,以此类推

楼主:
谢谢了兄弟们!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