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编个FX2N的程序

楼主(2013-01-04):
有4台水泵,需要三台运行一台备用,如果运行的三台中有一台停止,备用的要马上启动运行,最好用三菱的FX2N编,求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LD X0
LDI X1
OUT Y0
LD X2
LDI X3
OUT Y2
LD X4
LDI X5
OUT Y3
LD Y0
LD Y1
LD Y3
LD Y4
OUT Y4

网友C:
上面这位最后多了一个ld y4.,还有,也不是指令模式了。

网友D:
首先感觉你很不负责,这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你这样随便出个问题就闪人了。你的三台水泵具体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一台停止是因为故障还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切断出故障水泵的电源,需不需要报警,还有是备用水泵的是和正在运行水泵是否需要单独停止和启动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你想找只是这个类似的简单例子,可以参看手册上面交通灯类似的例子。

网友E:
对于一个设计人员来说,对控制对象的控制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能随便,对控制要求详细说明

网友F:
是呀 工艺要求要说详细

网友G:
看哈这个程序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H:
7楼的程序启动的时候会有点小问题哦,在三台工作泵还没启动之前,备用泵已经启动了。

网友I:
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J:
9楼好人

网友K:
我的说的更详细点,比如时间啦,压力了,还有假日,的使用水压,早高峰用水,午高峰用水,晚高峰用水的时间,表示出来才好写,

网友L:
貌似简单,其实很挺难,对于我来说。。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