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4):
想学习触摸屏,学习三菱触摸屏难吗?有没有简单的教程啊。希望大侠们指教!介绍下经验,或者发个入门教程给我 万分感谢!eobzhihaiwei@yeah.net     先谢谢了,呵呵
真心学习!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找找程Z华,有关触摸屏讲解视频。
感谢!

网友B:
个人感觉就像制作网页一样。。。
学那个难吗

网友C:
用到的时候自然会,不会再问或读手册有针对性

网友B:
我从来没学过,直接上手,看看就会了。个人觉得基本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遇到不懂的再看看手册上面的解释,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别把问题都想的太难太复杂,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感谢!

网友D:
细节上的问题可以看手册,不过手册太繁琐了.而且一看就头大.你可以下一个触摸屏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论坛里面有下载地址).主要是软件的使用.也要和三菱PLC的编程软件以及仿真软件一起使用.也就是这四个软件都要有.可以先用触摸屏编程软件做一个基本画面,在画面上做一些按钮和指示灯并给这些按钮和指示灯分配地址(X0,M0,Y0什么的).然后保存.再用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把用触摸屏编程软件做的画面上的按钮和指示灯的所要实现的功能用程序写出来.然后对程序仿真.这个时候再启动触摸屏仿真软件,在触摸屏仿真软件里把之前做的那个画面打开.点击按钮,看指示灯的状态.祝你好运.
感谢!谢谢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