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模拟量FXON-3A如何写入小数?

楼主(2013-01-04):
如图,按M0时要求D20每次加12.5,但实际调试时TO指令里D20为0,而DEADD里的D20指令可以显示加的数字,由于前边D20=0,所以模拟量输出老是4毫安不变,希望大家指教,多谢。

网友A:
你后面的是浮点数加法,把D2转换成浮点数再相加

楼主:
谢谢,D2已经转变成D10了

楼主:
怎么把小数写入到K16中?使D20显示小数12.5?希望指教多谢!

楼主:
应该是不可能的吧,#16BFM是16位,不可能写入小数是吧?希大家指教。

网友B:
我也没有写过小数,求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