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 plc最多可以带几个1PG?

楼主(2013-01-04):
三菱fx 系列plc最多可以带几个FX2N-1PG?请大师们指教!
abcde12345

网友A:
2N 8个
2NC 4个

楼主:
FXIN和FX3U呢?

网友B:
FX3U同FX2N
FX1N FX3G理论上是不可以带

网友C(2013-04-05):
FX2N 8个

网友D:
FX1N 最高版本的,理论上是带4个!实际上用是不爽的,带多了,交换数据过多时,PLC扫描较慢,传输数据过多,PLC扫描过长,PLC会报错,现在很多高仿的FX2N-1PG耗电量过大,有时带1个,PLC都会报错,何况带4个。。。。,所以高仿FX1N PLC和仿的FX2N-1PG 不在技术讨论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