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调节怎么判断正动作 负动作

楼主(2013-01-04):
PID 调节怎么判断正动作 负动作

网友A:
正逻辑在很多书上叫做负反馈,负方向,负作用等
负逻辑在很多书上叫做正反馈.正方向.正作用等等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控制系统大部分都是负反馈,例如说液位控制,压力控制,温度控制都是负反馈。有一种典型的正反馈,制冷设备的温度控制,如冰箱

网友B:
楼上这样说太笼统了,我做的张力控制可以使正反馈和负反馈控制,最要看的是偏差值增大,需要控制值是增大还是减少,有时输入模拟量的极性接反了,控制方式就不同了

QQ:84818626

网友A:
2楼说的正确,我写的都是复制我原来的笔记上的
正动作 就是说被控制的物理量,这个物理量增加的时候,你需要的执行量也是增加的。如变频空调制冷,温度加大,压缩机的转速也要增加
逆动作 当测定值我们被调制的物理量上升的时候,执行量输出要下降。如大楼变频供水,当水压大过设定值,电机转速降低,当水压过小,电机转速应该增加。

网友C:
我听人说的。要加热就用逆动作,要制冷就用正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