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RS485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04):
大家好:
同样是RS485通讯接口,但是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如果要把他们配线起来,怎么接线?
在这里请教各位:
FX3U-485BD 接口为: 台达温控器上内置的485接口为:
RDA DATA-
RDB DATA+
SDA
SDB
SG
是不是中间还需假模组转换?

网友A:
不知道这张图对你有没有用?还有谁知道这个" FX2-40AW ”吗?

楼主:
有测试,只有发送信号,接受不到信号,这是怎么回事。测试很多次了,还是没有接受到信号

网友B:
是用自由通讯协议吗?是的话,确认台达温控器的通讯格式!

网友C:
PLC侧 台达温控器侧
RDA SDA短接---------DATA+
RDB SDB短接---------DATA-

楼主:
接线是和四楼的一样的啊,但是没连上。感觉应该要在中间加个转换的东西,我厂里有台设备也是这样的通讯的,中间加了个 I-7522的转换器
用的的日本神武的温控器

网友D:
发送 和 接送 两者对接即可!

楼主:
你好,想跟你确认下, PLC侧 台达温控器侧
RDA SDA短接---------DATA+
RDB SDB短接---------DATA-
这样是可以通讯的,只是可能我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或别的原因是把。

楼主:
发送和接受的对接后还是不行,没有接受到信号

网友E:
RDA+SDA=正极。。RDB+SDB+负极

网友F:
分别把SDA和SDB,RDA和RDB并起来试一下....

网友A:
PLC有发没有收吗?如果设置都一样的话,可能是温控表收到的信息它不认得,所以没有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