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说温度 加温 温度曲线的编程思路啊

楼主(2013-01-04):
谁说说温度 加温 温度曲线的编程思路啊

网友A:
顶一下 求同解

网友B:
PID工作啊

楼主:
他的 目的不再PID 而是温度曲线 有的设备加温 他有温度曲线的

楼主:
在顶 啊 在顶
jianming

网友C:
主要PID控制,然后配合外部算法,线性加温也能做到

网友D:
可否采用数据移位,每步的目标值送入PID回路?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温度曲线编程?是什么意思? 你用上位机显示温度曲线吗? 还是用人机界面?

网友F:
顶一下好提议

网友G:
温度的控制都离不了你要控制的中心,那就是你的工艺要求,在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再去编程实现
如果用PID去控制,选择适当的曲线斜率,使它能够最接近实际需要就可以
jianming

网友C:
有些工艺要求比较苛刻的,例如曲线要求、线性加温等,单单PID根本做不到,这时候就得配合外部算法。这个算法比较麻烦,三言两语解释不了

楼主:
就用PLC 控制吧 如果有算法有什么算法 说说思路

网友H:
温度控制你最好用一个温度程控器 PLC直接给时间啊 加热方式啊 温度啊 什么的
PID很难控制温控精度的
jianming

网友C:
我用PLC做过蒸汽PID控制加温,精度±0.1°,但PID参数特别难调

网友I:
楼主是否做陶瓷?

网友J:
根据温度差,算出理论曲线斜率,采用定时中断,用浮点数加减,算出实际运行的设定值,设定值-测量值,PID运算,输出到DA模块,驱动执行机构就行了·。

楼主(2013-04-12):
还是不懂

网友K:
楼猪:是不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啊,我曾经也有过此想法,如果要精确控制的话,要计算发热管的发热量与时间的关系,那是很麻烦的,不过可以交流一下, 我的邮箱chengxanbai@yeah,net

网友L:
温度控制为何不用晶闸管+温控表控制?何必都在PLC一个树上吊死。温控表由485通讯至电脑,可以实时监控控制温度,实际温度,曲线等等,如果公司有机房,数据都可以传送到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否做陶瓷?
是的 做窑炉的控制程序

网友M:
这个应该很简单 不复杂。。 用以个温控器就可以啊 霍尼韦尔 OMRON 都可以 里面可以设置升温曲线 PID控制。。 电加热 。温度控制在0.1以内 我这里的窑炉就是这样的

楼主(2013-10-02):
引用 楼主:
是的 做窑炉的控制程序
窑炉PLC 做加温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