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PID 调节心德

楼主(2013-01-04):
讨论下PID 调节心德 包括加热 压力

网友A:
积分时间I越小,表示控制作用越强,达到无静差的时间越短;但容易引起波动,稳定性差。
P的选择存在着稳定性与准确性和快速性的之间矛盾。P大静差小
I的选择也存在着消除静差的快慢和稳定性之间的矛盾
如果P控制中,加I不让波动增大,可以在加I的同时减小P
微分时间D可以使过渡过程得到很大的改善,超调量减小,衰减比增加,振荡次数下降
微分时间D太小,对过渡过程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太小,D过大会产生过滤过程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