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问题

楼主(2013-01-04):
各位师傅,求指教,我们公司的温控表这几天好几个出现了问题,上班的时候打开温控表,热电偶探测的温度就一百多,明明就是零下,我换热电偶不行,换个别的样式的温控表行了,我就怀疑,难道天冷还能对这种温控表有影响?(我们公司的温控表是岗田工控的,K型,继电器输出)

网友A:
可能是温控表的参数有人动过,里面的《输入补偿》这个参数有人改过吧!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最大可能此类温控表不支持零下!

网友C:
有可能哦呵

网友D:
电极常数有变动吗,测量范围多少

网友E:
要不接线错了,要不就是温控器设置参数有问题

网友F:
傻了```换新的

网友G:
这种表 的工作环境 查 下
是 受天气冷 的影响 以前 见过

网友H:
要不就是超出了温控的范围极限了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I:
输入类型那里,K型下面又分很多量程的,查查说明书看看
寻师傅多名

网友J(2013-02-20):
估计是参数出了问题,或者线路出现了短路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K:
低温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