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冷会影响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吗??

楼主(2013-01-04):
请教 天气冷会影响设备的控制系统吗??
现象; 一台单片机 控制系统 《家用电脑式》,控制 司服 驱动器 电机的精度 有误差!
然而 让机器空转运行1小时左右 精度就OK !那里都不用动
我有检查 机械传动部分。 主机里面 接查件 是否松动。。
找不到问题
那位大侠 遇到过。。。。。。 另 天气冷电脑启动不了 谁见过?/ 电气还怕冷吗 ??

网友A: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电器元件都是有保存和工作的温度,湿度,海拔要求的。
所以你的工作环境温度太低,普通电脑也需要热机才可以正常开启,特别是老电脑,老设备。
这个毋庸置疑,你随便看一下正规的电气元件,如伺服,传感器等等,都有注明。

网友B:
每一个电气元件都有一个适合的环境温度,离开了这一个温度范围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谢谢 楼上 !!! 可是 最低也 有5度啊 ,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啊!说明书倒是见过这样的描述,实际中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D:
一般的工业产品一般在-10到50度是没有问题的

QQ:84818626

网友E:
没遇到过

楼主:
我也 查了下 工控产品 在 --5到 50度之间 不会有影响 和楼上 说的 一样啊

网友F:
变频器等容性元件会受影响较大

网友G:
上次我本本在家,液晶显示器冻的结晶了,黑了一大块,在被子放了一天,又好了。所以说电器元件肯定有温度限制!!!至于多少温度,说明书上参考一下,不能全信!!
jxh668

网友H:
天气冷,好多的设备都开不起来的

网友I:
按楼主所说的现象,个人认为是你机械上的问题更明显点。尤其是丝杆润滑油,在冬季时润滑油凝结,运动阻力大,导致伺服误差大

楼主:
谢谢 各位 大家 一人一句 我就学到好多

网友J:
一般精密的设备,都要热机10-30分钟

网友K: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L:
这是肯定的,但精确度问题应该是机械润滑油粘度高造成。

网友M:
会有影响的,因为电气设备都有使用环境温度,超出温度范围就出现误差,驱动器电机受温度更明显;

网友N:
有一定影响

网友O:
影响啊,系统里有温度传感器啊
wananjushi

网友P:
不过冬天用压缩空气的电磁阀容易上冻结冰

网友Q:
单片机对低温敏感,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