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触摸屏查看梯形图程序

楼主(2013-01-05):
用三菱触摸屏软件和编程软件进行仿真时,怎么通过触摸屏查看梯形图程序。

网友A:
这个的话你只能在屏上把程序里面的输出输入点放到屏上,看了。这个有点累哦

楼主:
不是可以通过触摸屏监控梯形图程序的运行吗

网友B:
我只知道通过三菱GoT触屏的透明传输读取监控修改三菱PLC的梯形图,仿真行不行没试过,求结果。
zsh340

网友C:
三菱的某些GOT是有这个功能的,具体你要查看一下该GOT的手册才知。像原来老的GOT940这是可以的,调用它的系统画面,这个系统画面里有LAD显示功能、、、、

楼主:
软件仿真可不可以呢

网友D:
不可以的

网友E:
最新的1685屏可以,如其它型号可加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