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5):
请问一个大小630KB的程序下载进GP用时大概多久啊?型号GP2301-LG41-24P,速率115.2kbps;只用了1分多钟。国外总部发来的程序下载后不正常,有的画面调不出,总部工程师说下载有问题,正常应当在5~8分钟;会不会跟编程线有关?新买的线。

楼主:
请知道的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是不是选择错了?或者软件版本不对哦!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B:
zhiyao只要是软件上提示传输完成,一般都没问题的。

115.2k完全没问题。

楼主:
是有提示传输完成的,软件版本应该是对的;上载看起来是正常的哦。

网友C:
你连接到PLC了么?不连接到PLC的话,有的数据确实不能显示的。

楼主:
有连接,奇怪的是部分有,部分按钮失效且下级画面都打不开。

网友D(2013-02-28):
用英文版软件下试试

楼主:
谢谢关注!至今没找到原因:英文版也试过,一样的现象;到次级画面就像死机一样,过几分钟后报警:SYSTEM  ERROR:0CB:017:010,这个代码官网上没有,不清楚什么含义。用Gpmnt从正常设备上传后再拷进去就正常。详细情况我发在另外一个求助的帖子里了。

网友E(2013-11-14):
大四生,你好,能不能把GPmnt的程序发给我?谢谢!我的邮件JCX111222@126.com

网友F:
引用楼主大四生于2013-01-05 10:17发表的 pro-face程序下载问题 :
请问一个大小630KB的程序下载进GP用时大概多久啊?型号GP2301-LG41-24P,速率115.2kbps;只用了1分多钟。国外总部发来的程序下载后不正常,有的画面调不出,总部工程师说下载有问题,正常应当在5~8分钟;会不会跟编程线有关?新买的线。

若你下载使用了一分钟,只能说明你之前就有使用此电脑读取过或修改或该人机的程式,而国外总部的是后来的所以需要一切从头开始,所以时间就久了,你也可将你传大约1分钟的程式考到别台电脑测试就知道是不是要5~8分钟了

网友G:
设置:
用强制系统设置。比较慢,不过会把系统纠正过来。
如果下载完毕后部分出来,部分没出来可能是程序出问题。
可以下载一个全新简单的程序DATA NUMERIC DISPLAY下载看看。
若能看见数据就是之前的程序, 比如 PLC 地址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