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fx 2n plc 使用sfc编程的时候同一个条件不能同时跳到多个块里

楼主(2013-01-05):
描述:如图
如标题fx 2n plc 使用sfc编程的时候同一个条件为什么不能用并行同时跳到多个块里?如果想同时跳到多个块应该怎么做呢?这个在一般梯形图指令上面使用跳转是十分容易实现的,请各路高手指教!

楼主:
这样做出来的程序转换的时候会出现 分支,结合错误 的个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同一个条件的话,直接把程序放在一个块里不行吗?
请问高手,可是我在同一个块里面跳到两个部还是不行啊
zsh340

网友B:
违法的SFC的语法规则!
求教高手那应该怎么做呢?
违反了什么规则呢?
我用梯形图做的时候同时跳到几个步是没有问题的呢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并行分支,需要有相应的并行汇合!

网友E:
應該是你規則有錯吧
貼圖你看一下行阿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高手的指引,希望今后能和各位高手多学习学习!

网友F:
天天向上,大家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