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求助

楼主(2013-01-05):
cpm1a系列plc与计算机通讯必须要适配器吗?

网友A:
你是要怎么用哦如果是上载和下载程序的话只用打印机那种数据线就可以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怎么用哦如果是上载和下载程序的话只用打印机那种数据线就可以了哦
那在什么情况在才用这个适配器呢?请指教

网友B:
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