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上电就不断抖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05):
大家好。
我这里有台设备,用ssnet通讯控制MR-J2B的伺服放大器。
今天出现了设备一上电就不断抖动的现象,声音很大。响3秒左右就52报警了。
放大器、伺服电机乃至线缆都一一更换过,一直是这种现象。
不过把控制线拔下来,再上电就没这情况。
有遇到过的请讲讲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检查伺服电机电源线,U,V,W,接线,是否正常,基本上就是电源线没有接触好,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B:
楼主是用什么东西控制伺服器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C:
修改伺服参数了吗?
马达抖动还是有很多因素的。同时也包括一些机械方面的原因~~

楼主:
下午调了刚性看起来没问题了。不理解的是以前还好的忽然就不行了。再盯着看看。

网友C:
我也遇上过的,一直都好好的,突然就狂抖不止。
跟你描述的情况差不多吧。后来也是调整参数了。
一下是网上down下来了,一起分享下吧。
① 伺服配线:
a.使用标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控制电缆,电缆有无破损;
b.检查控制线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源,是否与附近的大电流动力电缆互相平行或相隔太近;
c.检查接地端子电位是否有发生变动,切实保证接地良好。
② 伺服参数:
a.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建议用手动或自动方式重新调整伺服参数;
b.确认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常数的设置,初始值为0,可尝试增大设置值;
c.电子齿轮比设置太大,建议恢复到出厂设置;
d.伺服系统和机械系统的共振,尝试调整陷波滤波器频率以及幅值。
③ 机械系统:
a.连接电机轴和设备系统的联轴器发生偏移,安装螺钉未拧紧;
b.滑轮或齿轮的咬合不良也会导致负载转矩变动,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时正常则检查机械系统的结合部分是否有异常;
c.确认负载惯量,力矩以及转速是否过大,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正常,则减轻负载或更换更大容量的驱动器和电机。
下载积分:+1(潇湘风竹) 好贴!

网友D:
过路学习一下

网友E:
我遇见过 是伺服驱动器和电机的相序不对 伺服不断在找零点造成的抖动 严重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响声 很恐怖滴样子 嘿嘿

网友F:
楼主查查是不是伺服的uvw相序和伺服电机的uvw接反了.手册上好像有这条说相序接反了.电机就抖动.

网友G:
我遇到这这种问题:
1.相序接反;
2.负载惯量太大,选型时要注意伺服的惯量参数。

网友H:
你把响应速度调小一点,我以前用mr-es的私服遇到过这种现象,把响应速度调小一点,就好了。me-es参数中是设置第二项

网友I:
参数设置不对,你应该是设置的手动增益,建议仔细调一下,
如果是自动增益,那就是响应设置得太高了!

网友J:
三相相线接错了,或者是机械共振

网友K:
查了三相有没有接反,如接反也会这样.

网友L:
我遇到的情况也是上电抖动然后报警,换了编码器反馈电缆就好了

网友M:
呵呵额受益匪浅
从事PLC,VC编程

网友N:
8楼的说的对呀,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检查后发现时UVW和ABC接的不对

网友O:
有可能是机械的某些地方不顺,卡住,松了锣丝调一调机械运动部件。还有就是伺服电机与控制器之间的联接线是否断了,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P(2013-05-09):
我遇到过因为刹车线没接好导致52报警的!

网友Q:
相序反了。你调下线看看。

网友R:
10楼正解

网友S:
首先,我相信你的线路接好无误的。
其次你的电机,发出响声,是上电没动作就响,把速度 位置增益直接取消,还有滤波时间也取消,保证不响后

然后再 电动电机运行两次运行正常,确认。

然后再把速度 位置 滤波时间设定为默认参数的一半 。这个时候电机不响,但是反应有点慢,继续设置速度增益数值 设定增加5来尝试。
如果设置了速度增益 响应速度快了(响应速度和自己脑袋持平就行了)然后确认运行中位置有无偏差?,如果有设置位置增益,如果没有 恭喜你搞定,也可以再设大 速度增益数值,试试看,提高响应,听到电机震动或报警了就减小

上面还有一个为提到,刚性或者惯量怎么理解,草根的告诉你 你觉得你的负载用了电机能量的多少取值,没有百分百准确的数据,靠自己经验。

等于你的负载大 用了电机的60%惯量或者刚性设置60% 如果电机用了70%那么你惯量或刚性设置70% 但是设定好后,不影响运动继续往上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