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PLC与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3-01-05):
哪位大哥帮帮我啊,我前几天找人帮写了套程序,他把PLC的程序给了我,可配套使用的文本显示器程序没给我,只有一个写好的文本在这里,现在他人回老家联系不上了啊,文本里的程序读不出来啊,文本里的寄存器地址要和PLC程序地址一致啊 ,文本程序我知道怎么编写,可对应的PLC程序地址不知道啊,要怎么弄啊,听别人说有个什么可以监控的软件,求各位帮帮我吧,文本型号是SLJD--MD204L,PLC型号FX1S 30MT
vx:xr16898989

网友A:
如果懂得写文本,只要能读出PLC的程序就可以了,如果不能读出PLC的程序,就要自己写一套PLC的程序,不难的。

网友B:
读出PLC的程序就可以
wananjushi

网友C:
文本的很多都不支持画面上传的功能,我用信捷的就没有上传的功能

QQ:84818626

网友D:
文本型号是SLJD--MD204L是不支持上传的。只有根据程序查找就可以啦

网友E:
文本与PLC连接后,修改数据,找PLC内存中对应的地址
程序小的话几乎可以一眼看出。

网友E:
或者你看看程序里用了多少个D寄存器,直接F3监控看一下文本修改后的数据与哪个相同,也可很快找到储存地址。

楼主:
D寄存器我就是按照修改数据的办法基本都找出来了,可M要怎么查啊,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程序有2000多步,里面M很多
vx:xr16898989

网友F:
仔细看程序就能看出来了。不过最好懂得PLC控制的设备操作,哪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