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SMARTPLC的问题?

楼主(2013-01-05):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西门子200smart这款PLC,不知道这款和原来的200PLC在软件编程方面有哪些区别?

网友A:
没有用过哦路过

网友B:
本以为最大的亮点是以太网,但是测试下来,以太网似乎只有下载程序的功能

网友C:
还可以和SMART LINE 1000IE触摸屏连接吧!

网友D:
取消了PPI协议的支持,编程只能用以太网。
485口仍然支持MODBUS自由口通迅。

网友E(2013-05-30):
SMART的485口没有取消PPI ,但是不能用以前的软件编程。

网友F:
更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