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光电很容易受干扰,不停的闪

楼主(2013-01-05):
对射光电很容易受干扰,不停的闪,和用变频的电机线缠在一起,干扰更厉害!

网友A:
分开走线就行

QQ:84818626

网友B:
干扰问题,设备做好接地试下。

网友C:
接地加滤波器或磁环看看

网友D:
用激光的试试

网友E:
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越短越好,再不行调整变频器的载波率

网友F:
分开走线避免干扰,注意一下环境的光线,也容易产生干扰;
wang1915870

网友G:
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变频器干扰对射光电,改变载波率

网友H:
买的翻版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