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3-01-05):
请问各位老鸟怎么在触摸屏上做的画面,在机器工作的时候以动画 的形式出现

网友A:
在做工业触摸屏基本很少做动画,太伤脑筋了,而且做得效果不美观的

QQ:84818626

网友B:
动画狠伤人,而且触屏的存储有限

网友C:
我都是要做动画的,显示工艺流程图,这样直观形象。而且图都是自己画的,不是调用图库里的图,图库里的图太难看了。

网友D:
这个应该在做屏的时候用屏的软件做的,具体到什么牌子的就用什么软件去做.

网友E:
这个作动画是有点浪费时间哦也很!!!!!!!!!!!!1111

网友F:
只要你选用大品牌的屏,一般都可以在该网站里找到相关动画的例子。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