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EB500

楼主(2013-01-05):
今天刚下载的eb500 软件想把MT506MV触摸屏程序读出来就是不能下载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哪位大侠知道的?

网友A:
现在都在用EB8000了谁还用500哦

网友B:
顶一下 机器厂倒了,联系不上 也想怎么才能搞到程序

网友C:
可以说具体点嘛或附图说明,要不别人怎么帮你,无法下载原因很多。

楼主:
就是连上线就出现正常下载的对话框 但等好久就是没反应 等一会会出现CONNECTION TIMEOUT 打客服说是吧com口改为com1 但公司的电脑我没权限那 只有com6 以前老员工就是用的这个口啊
现在怀疑是不是装的软件有问题?版本太低!eb500的版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版本那?或者是线有问题?

网友C:
1.最好用带串口的电脑连机。2由于编程电缆两端都是母头注意pc侧和屏侧不要接错。3.软件版本有v2.6.1和v2.7.4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遇到超时1,2两点做到位,还连不上就两个版本换用一下就ok了。

网友D:
你下载下来,需要反编译,格式需要转化,如果你没有源程序的压缩备份的话,一些软件没有的图案会消失!!端口的话你计算机上面是哪个端口就选哪个端口。就好比车在你家,你不敢回家去邻居家。能开到你的车才怪!!!

楼主:
那个程序传上去字体有乱码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C:
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