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西门子SFC14求助

楼主(2013-01-06):
PLC315-2DP与ABB变频器通讯,需用SFC14采集变频器的各种信号。想求教下SFC中LADDR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跟RECORD有什么区别?查了很多资料感觉看的云里雾里,能帮忙详细解答下下面每条指令的意思吗?谢谢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按F1查询帮助文件,很清楚
简单的讲,
假如你读取的一串数据的起始地址是256 那么laddr 就要写(代表读取首地址) W#16#100
读取的数据放在PLC的数据块上 DB10.DBW0开始的的32个字节 ,那么RECORD就要写 (代表存放首地址+字节数) P#DB11.DBX0.0 BYTE 32

楼主:
那上面这段程序就应该表示我变频器上读取的数据的起始地址是dbw64,该数据保存在DB1.DBX52.0开始的12个字节吗?那我想问下,从变频器上读取的DBW64的数据长度又该怎么计算呢?这个SFC14应该跟SFC15是一样的道理吧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SFC14和SFC15的配置差不多,数据长度一个地方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LADDR是硬件组态中变频器的地址;
数据长度如何计算需要看变频器通讯协议的规定。

楼主:
可以理解成在SFC14中LADDR是从变频器读取数据的起始地址吗?而在SFC15中LADDR是从PLC侧写入数据的起始地址吗?版主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