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这是我读出来的程序 我想加点程序进去 可是 可以编程 在用F4转换的时候 出错“提示说:指定无法使用COM端口。请确定COM端口的设定后再次执行 ”还出现代码 ES:01808009

3u plc
请高手高高手 帮帮我 这是怎么啦

网友A:
可能你设置成转换后就写入PLC了。

然后COM口没设置对,所以无法写入,就报这个错。

你把软件设置成软换后不写入PLC就行了。
zsh340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PLC内部的程序中原来通讯的口与你现在电脑上的不一样,但是读出程序后你也设置不COM口。解决方法是:你重新启动梯形编程软件A,设置真同型号的PLC,再设置好你自已电脑与PLC的通讯COM口。再启动另一个梯形图编程软件B,把PLC中读出的程序复制到你重新启动那个梯形图编程软A件就可以。这是唯一能解决的办法、、、、、、、

zsh340

网友B:
还有就是你设置成梯形图编译后不写入PLC中、、、、、这时修改后的程序能编译了。但还是会传不入了PLC中,要参照我上面说的才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没遇到过,学习啦

网友D:
管理员说的对

网友E:
多简单的问题,只转换编译,不用运行中写入PLC就行了吧。

网友F(2013-05-01):
在PLC软件中找到选项,在PLC图形编译后不写入PLC前面的小框打钩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PLC内部的程序中原来通讯的口与你现在电脑上的不一样,但是读出程序后你也设置不COM口。解决方法是:你重新启动梯形编程软件A,设置真同型号的PLC,再设置好你自已电脑与PLC的通讯COM口。再启动另一个梯形图编程软件B,把PLC中读出的程序复制到你重新启动那个梯形图编程软A件就可以。这是唯一能解决的办法、、、、、、、

2楼说的对,我们经常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