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关于USB-SC 09数据线的疑问

楼主(2013-01-06):
请教论坛各位先进
小弟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USB-SC 09数据线 与FX1N PLC进行通信组态,软件是组态王 6.53. 请问可以吗?
组态王那里设备要选什么设备?
ps:USB-SC 09数据线与FX1N PLC上下载程序和在线监控都可以。
以上,
感激!

楼主:
是想省一个 232模块。之前用232模块式没问题的

网友A:
可以的,
下载积分:+3(catfree) 谢谢,有实践过吗、?这 ..

网友B:
USB数据线其实也是采用虚拟串口的方式通讯的,设置应和真实串口一样的,选使用的COM口就可以,通讯协议应选编程口协议,但稳定性待考验。供参考
下载积分:+3(catfree) 感谢!这位师傅

网友A:
如果和组态王通信后则不能在线监控

网友C:
串口是用的同一个!你可以改用一下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和组态王通信后则不能在线监控
我不需要在线监控了,直接用组态王监控里面的点。
这样可行吗?
需要改动程序在街上编程线连GX